方正R620G外显内不显,为什么?

楼主(2011-12-07):
机子换了二块显卡了,故障一样,说明问题不在显卡上。
现在问题是屏接口的+3.3V_LCD没有出来,显卡没有发出VGA_LCD_ON信号。
屏测过是好的,屏线也测不到断线。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事情啊? 试试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问题哦,信号都没发出来,改良的显卡可试过了,,另外弱弱地问下,显卡缺供电不..上诊断卡跑啥代码啊.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求教

网友A:
测了没缺电,1.8V_REG,VDD_CORE,3.3V_VDDR3,还有一个PCIE_VDDC  1.2V没有找到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了没缺电,1.8V_REG,VDD_CORE,3.3V_VDDR3,还有一个PCIE_VDDC  1.2V没有找到位置。

再弱弱地问下,可跑码了啊,刷个BIOS瞅瞅..压压北桥..

网友(点评):
你认为BIOS问题会引起内显不正常?但是外显正常哟,这板接不了跑码卡。

网友:
o(︶︿︶)o 唉,今天也被类似故障搞的头晕,但我的是有供电,他就是不亮,外接就是亮,开机内屏貌似还更黑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弱弱地问下,可跑码了啊,刷个BIOS瞅瞅..压压北桥..

嘿嘿..忘记外屏显了..不好意思啊..

网友:
打一下屏通信总线阻值和波形

网友C:
查查这两个EDID CLK     LEDID  DAT

网友(点评):
这二个信号在开机时有发出方波了,闪一下就没有,电压都有3.3V。会不会是抓不到屏?但是测屏线都通,屏也是好的。

网友:
明显是显卡部分的问题啦

网友D:
你确定LvDS信号都正常了吗

网友(点评):
LVDS对地阻值都一样,665,电压都是0.4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查这两个EDID CLK     LEDID  DAT

要不是没检测到屏,要不就是检测终断,也可能是没有真正的检测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LvDS信号都正常了吗

我这么觉得电压不对啊

网友(点评):
不知多少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