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6有时候无显示

楼主(2011-12-07):
东芝m306有时候白屏,有时过会就可以使用,有时候就不能开机,开机显示机器跳变到1。13就停

网友(点评):
弱弱地问下,这机有NEC大电容吧.换上小的试试呢..

网友:
显卡吧兄弟,,,,

网友:
机器板号是:hannstar j mv-4机器是独立显卡板,显卡是ati的,

网友:
换过屏线,也是一样

网友:
现在无从下手请求指导

网友:
弱弱地问下,这机有NEC大电容吧.换上小的试试呢..

网友:
显卡吧。很有可能是显卡

网友:
这个机型屏有问题了

网友:
NEC 大电容  问题。。。  漏电。。 找4个330 电容上去 就可以了 这个好像是通病。。。

网友:
沟通好客户作显卡喽

网友:
量显卡外围供电正常不正常

网友:
去刷个bios试试,我碰过好几台都是刷bios好的!

网友:
谢谢各位,这款机器没有nec的打电容,显卡板是独立的哦,

网友:
我去找块同型号的显卡试试,

网友:
有时候是能开机能用,关机后重启就停在1.13左右那里就不跳变,屏就不亮的

网友:
楼上的兄弟能不能发个bios给我试试,

网友:
显卡换了,屏线也换了,还是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