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45花屏

楼主(2011-12-07):
今天收到一块GA845,开机有时会花屏,重启后正常,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原来不能开机,测得是IO边上的场效坏了,换后能正常开机,就是有时会花瓶,求解

网友:
集成显卡,就有可能是北桥问题哦

网友:
看内存是不是没插好,如果不行做北桥呀!

网友:
上次我有一个也是花屏,把北桥做挂了,悲哀

网友:
做桥吧...不过见过一稀奇的板,硬盘问题也会花屏..嘿嘿..

网友:
同意四楼的,先看内存,最好换个确定是好的内存来试,还是不行的话,就加焊下北桥就OK了!!!

网友:
换内存,845的板子桥的几率不大

网友:
同意四楼的,先看内存,最好换个确定是好的内存来试,还是不行的话,就加焊下北桥就OK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8197-1-1.html

网友:
换根内存试下啊

网友:
一般是内存条的问题;845的北桥坏的肯能性不大;如果你接了硬盘,有时候硬盘也会引起花屏。

网友:
个人意见:内存,还有就是楼主换得场管旁边的电容可能坏了(电压有杂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