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01 装WIN7后鼠标键盘不好使

楼主(2011-12-07):
这个机器来的时候是系统慢,要重新装下。上午装完,下午就返修,换硬盘装下好使,跟客户说硬盘坏换硬盘,换完之后,第二天又回来了,故障依旧。这个机器装XP完全没问题,但WIN7就是不稳定,时好时坏。有装过这款机器的朋友吗?是不是要什么插件。

网友:
连上驱动精灵重新下驱动,应该不是大问题..

网友A:
建议系统换个版本,或者从官网上下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系统换个版本,或者从官网上下驱动

去了,官网上没有WIN7的,显卡驱动是在vista里面找的,但键盘就搞不定了,给客服去电话那边说本不支持WIN7,让我该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了,检测没有需要更新的驱动

那换一个WIN7,WIN7也分版本嘛。

网友:
不支持WIN7 呵呵 还是用XP吧

网友:
用XP系统吧

网友:
解决了,改装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