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D600起死回生

楼主(2011-12-07):
第一次发,希望大家不要笑话,写的不好的地方请大家给些意见。

主板用了不是原装的电源适配器被烧了。看到主板L77已经面目全非,PS-ID相连的D108也已经烧毁。把L77两端连接好。D108换上。呆机偏大,015,看样子主板还有短路。查PS-ID的相关电路。D108一端连接到+3ALW,测对地阻值偏小32,拿另一块板测阻值400多,

+3VALW这个电压肯定有短路。第一个把io给换了。(LPC47n254)换了之后待机还是一样,测连接的相关器件没发现有短路。只有U94温度很高,测+RTC_PWR3_3V电压被拉低,+3VALW电压也变低了,后极有短路。相关芯片我都拆了,量阻值都是32,从来没改变过。

只剩下BIOS芯片没有换。正在郁闷中,同事说把BIOS换了,这个大电流后很容易坏。我找来料板换上后OK了。可是还是不能触发。
D600机器待机时是没有3V,5V电压的,要按开机后才能产生3V,5V。量了一下MAX1632有主供电,LDO电压确没有,以为他坏了。换了一个后还是没有,找来数据手册看了一下,才发21PIN的LDO要在23PIN的EN信号之后才能产生。

按了开机键后发现23PIN只有0。6的电压,肯定不对的。往前面测的SUS-ON,AUS-EN开机瞬间都有3。3V电压,+RTC-PWR3-3V电压也有。怀疑U73坏了。找来料板换上后开机可以加电了。上U和内存后外接亮了。心里很高兴,最近生意淡所以有充足的时间来修这个悲剧的板子。

恭喜恭喜,加分

网友:
D600的BIOS确实容易烧。那个二极管烧的话一般BIOS也挂了。

网友:
学习  第一次遇见d600bios会坏的   常遇见网卡芯片坏的多

网友:
很好的思路···恭喜··经验增加·又有钱收·

网友:
我来看看,楼主修好此板,恭喜了。。

网友:
一目了然,谢谢维修经过!在这里完整看完,也是一个学习!

网友:
楼主好强大呀,第一次发贴就很经典

网友:
BIOS坏还真没遇过。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