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提示未被格式化

楼主(2011-12-07):
u盘提示未被格式化该怎么办?

网友:
查一下是什么主控。量产一下应该可以修复!

网友:
是不是中毒了 不是就格式化  或者U盘出错

网友:
格式化一下 不行就量产

网友:
同样坏了几个, 都是显示0容量或未格式化。

网友:
那就格式化啊,然后马上恢复数据,如果数据重要的话,记住格式化以后不要马上写入数据

网友:
经常这样的话就要量产处理

网友:
量产,格式化....

网友(2013-06-07):
那就麻烦您格式化一下咯? 有数据的话可以先试着回复

网友:
换个usb口,换台电脑试试,说不定就认到了

网友:
病毒 坏道都会引起 有数据先提数据 没有数据一般格式化下会好 格式化不好的再量产

网友:
具体怎么量产呢?

网友:
耐着性子格式化之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