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索尼PCG-61511T上电掉电,

楼主(2011-12-07):
U座北桥,显卡,南桥BGA过,都不行,AMD的CPU,能显的,一显就掉电,CPU供电,3伏,5伏芯片加焊过,现没思路了,求各位高手大哥们指点!谢谢

网友:
估计是 供电芯片不良或者供电管子等小元件不良。

网友:
上电到多少电流掉电  是否已经显示

网友:
多半是CPU问题,和供电芯片虚了。

网友:
把CPU换了先,试试

网友:
从最简单的散热查起吧

网友(2014-11-13):
索尼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这种机器EC爱坏吧。

网友:
有没有查过RI#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