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le2001w电源故障

楼主(2011-12-07):
   电源芯片是ea1530,次级5V只有4.35v。接驱动板就会跳变。不接驱动板维持4.35v,次级14v电压只有9v-11.5v跳变,已经断开后面的高压供电。更换了光耦和431和ea1530a芯片,ea1530的1脚供电应该是12v,也是9v-10v跳变。找不到损坏元件,没有头绪了。请高手有经验的指点。

网友:
高手高手来帮忙高手高手高手

网友:
最头疼的事就是它了。。。。。。电容   PWM芯片  反馈  二极管

网友:
没有见过ea1530,看看是不是TEA1530。是的话可以给一份惠普电源图纸给你。

网友:
这样的问题  最头痛了   电源板的问题    但有时候几乎把电源板的管子都换了个遍都不行   又像是反馈的   这样的  问题   很是麻烦   哎    给LZ打打气  再查下

网友:
好哇,有木有图纸?谢谢传一个过来。

网友:
  感觉还是ea1530a芯片问题,但是换了两个新的了,问题依旧、

网友:
是PWM电路造成的。查PWM周围的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