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110BTE10V 都通用吗

楼主(2011-12-07):
维修机器康柏 B1900 能开机报键盘错误,主板问题 怀疑ec问题 型号是F2110BTE10V(此板用的是如图带黄点的那种),在三星板上找了两个都好用的,用在此板不能开机,两个芯片只有一点差别就是两个字母“F”、“H”(如图),卖芯片的上家只有一种就是字都一样的那个,有没有换过此芯片换在这个机器或者hp机器上的,不知道是不是能通用

网友A:
査芯片管脚图啊,一目了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査芯片管脚图啊,一目了然

楼上的太有材了

网友:
机器已修复,南桥问题,遗憾的是没有用原来的芯片重植

在上家订来全新芯片(上面字体一样的那种),上此板不触发
对此机器的一点小心得

B1900这款机器报 KEYBOARD ERROR... 错误,并且插触摸板时还不开机,南桥故障
图中两个EC芯片不能通用,如果换芯片的话还是在料板上找个一样滴(仅对B1900,其他机器还有待测试)

网友:
这芯片明显带程序。多有涂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