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型号为LM2230W求救

楼主(2011-12-07):
本人接了几台这样的显示器   问题都是一样的   高压带不起负载   不插驱动板  12V  5V  都正常      有时可以亮   但   一会儿就灭了   灯一直闪   请问高手这机器有什么通病   通病在那儿  遇到过的肯定知道的

网友:
总的来说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电源板一般还是点解电容问题多

网友:
你自己感觉你的这句话含金量有多少   《废话》    我求的是指导   建议    还有修过这个机器通病的人        电源问题  谁不知道????

网友:
再次说明  电容全部换过    还是不行   也去不换大了一点  也不行   求救??

网友:
电源就几个件,每个都换也要不了多长时间。初级问题

网友:
修东西没人能帮你,只有靠自己

网友:
修东西很多都是给你说个大概的, 不能给你一个指到位的,

网友:
楼主上个电源图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