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6800GT 显卡不亮 但自检过

楼主(2011-12-07):
px6800GT  自检过 键盘小写灯可控 但显示器无显示 是什么问题 求高人解惑!这个显卡原本是花屏的 我发现 显存后面 有变值的电阻 更换后 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
换显卡试试,不行 车辆 显卡曹的 供电,始终,复位。。。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先看核心供电有没有?才能判断。

网友:
我也碰到过供电正常核心也加焊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要测量过各个点的电压,看看是否都正常。

网友:
你们都这样检查的啊?不是先用替换法确认是那个部件故障再修的吗?

网友(2012-01-09):
显卡核心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