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助:wii开机黑屏

楼主(2011-12-07):
wii开机就黑屏,换过蓝牙芯片问题依旧,用NGC手柄 (
插在第四个口)
按住上下左右这是四个键,也不显示版本,进不了工程模式。
不知道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引起开机黑屏,如何修复,拜托各位了,谢谢!在线等
芯片

网友:
那应该是删除了系统用的IOS导致的,比如ios30,ios60之类的导致机器变真砖了

网友:
这个可以修复吗?如果可以用什么工具?谢谢,急!!

网友:
可以修复吗?如果可以用什么工具?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