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0N电源板5V正常,15V偏低??

楼主(2011-12-07):
电源板通电5V实测5.17V,15V实测为14.24V.接上一个12V的显卡风扇做负载,15V测得12.4v.电压偏低。  5v接这个风扇测得5.17V。电压正常。已经把15V滤波电容都换了,15V还是偏低。请问接着该从什么地方查。

网友:
这种情况和滤波电容关系不大,有回我修的是5v偏低,但是那是主芯片坏了

网友:
5V正常,15V偏低应该不会是431或光藕的问题吧,这二个没换,另外电源管理芯片是DM0465R,现在手中只有一个Q0465R,不知道能不能代换

网友:
电压12V以上   只要正常工作一般都正常呀   不知道LZ什么问题  要去修这个12V电路

网友:
这个电源板是5V和15V二组电压,不是12V

网友:
你把电源上面的50v的小电容换一个试试吧,不一定是电源后莫得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