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方HT190WG1-600灰屏,无图像。请教高手!

楼主(2011-12-07):
       客户送来一台联想19宽屏液晶 ,用原装一体板+原装驱动板测试通电正常, 指示灯灯状态也正常,屏幕呈灰色无图像(感觉图象信号正常,就是没有图像,就像桌面是灰色没有图标的那种)。换通用驱动板点屏 问题相同。用原装一体板+原装驱动板在另一块同型号面板上显示正常。屏线和屏接口都检测正常。面板电路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主芯片等主要元件也没有发烫的感觉?难道是传说的码片程序损坏了吗?面板型号为京东方HT190WG1-600,主芯片为NT71672FG-00022,请问专家,是什么问题,我该如何检测维修?谢谢!

网友:
我还是感觉你应该先刷程序试试

网友:
来一张故障现象图片...然后量一下屏上AVDD VON VOFF.这些电压 有没有...

网友:
程序不用怀疑了 我已经刷了N个程序 和换了N个不同型号的通用板 图片暂时没有,相机不在身边 VDD 4.96V AVDD 12.2V AVDDS 12.2V VON1 28.2V

网友:
看的不是很明白   LZ说是用客户的驱动板和电源板  点别的屏  正常是吧      客户自己的屏上灰屏?

网友:
LZ 那个码片程序怎么刷。。。能告诉一个不。还有程序你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