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 求助

楼主(2011-12-07):
本机电流直接跑到 0.57 X200有的bios的 通病 但此机器应该是没跑马的 不过还是刷 了个BIOS 故障一样的 重新换了北桥 还是一样的现象 有修过类似的故障的朋友 多多指教 毕竟只打胶的桥 不敢贸然动别的桥
通病

网友:
有没有量量CPU和内存电压这块啊
我一般遇到这种情况,,还会用诊断卡来判断,,我还是新手
呵呵

网友:
lz难道没有看电路图吗

网友:
什么都不查就换北桥还说不敢乱动? 哎呀呀 你买个检测卡呗,最基本的复位 要查的吧,相关资料很多 再查查吧

网友:
电压都正常的

网友:
X200电流0.57好像还跟BIOS扯不上关系吧。

网友:
先把最基本的工作条件都查下。如果都满足。在慢慢去看桥部分

网友:
已解决 北桥的复位的问题 装上一个新的GM45 北桥就好了 貌似这个机器北桥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