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bd9897fs去保护方法

楼主(2011-12-07):
求该芯片去保护的方法
创维32寸电视上面的,10条灯5个变压器
现在坏了一个变压器的一组(一个变压器两组线圈)
10条灯光的反馈是并联在一起输入到芯片里面的,现在打算用9个灯,
拆除整个变压器不行,求师傅们帮忙,谢谢

网友A:
fb脚对地。试一下 没有典型的应用电路图。看了PDF很简单的几个引脚介绍。没有别的资料。。

网友:
补充一点,反馈线路并联后输入到芯片20脚

网友:
电视机是什么型号,,

网友:
直接把端口短路

网友(点评):
你还嫌变压器不坏呀,,

网友B:
以下从别处找来的,不是我的经验,你自己做判断吧
创维32L01HM,32M11HM,32L05HR/8M18背光逆变变压器故障判断技巧
P32TQM系列背光电路采用的018010-0000变压器损坏率比较高,多数情况有变压器大火或短路的板子,表现为背光管闪一下就灭。对此故障,采用逐个代换法排除,效率低下。拆掉R127《保护电路反馈电阻》再通电,背光保护即失xxxxxx背光不会熄灭,若发现有异响或灯管不亮的,代换变压器即可。最后一定装回R127。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下从别处找来的,不是我的经验,你自己做判断吧
创维32L01HM,32M11HM,32L05HR/8M18背光逆变变压器故障判 ...

谢谢你的经验,这个短路17脚就去了保护了。变压器没找到代换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fb脚对地。试一下 没有典型的应用电路图。看了PDF很简单的几个引脚介绍。没有别的资料。。

谢谢回复,起保护是17叫 CP 其他芯片是叫SCP

网友:
我感觉其实直接短接口处和去保护的性质是一样的,应为短接口也是去保护,当一根灯管不亮时会出现负载不均衡,高压板就自动保护了!短接口也和去保护的性质是一样的吧!纯属自己的理解,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网友:
我感觉其实直接短接口处和去保护的性质是一样的,应为短接口也是去保护,当一根灯管不亮时会出现负载不均衡,高压板就自动保护了!短接口也和去保护的性质是一样的吧!纯属自己的理解,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8256-1-1.html

高压保护是怎么保护的呢。当然是电流,如果你直接短接根本没有电流通过。平衡负载不就不对了怎么保护?????

网友C(2012-01-10):
找到了吗告诉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了吗告诉一下

七楼有结果,自己看

网友:
七楼有结果

网友:
谢谢 真好论坛  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