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的AOC显示器老是烧三极管

楼主(2011-12-07):
今天接到一台17寸的AOC显示器 故障是亮一下就黑   拆开显示器,测量高压一体版 发现其中有一个三极管短路了       换掉这个管子   测试显示正常了        但是装起来在开 又恢复之前的故障了  换了2个好的三极管 无果。 请问各位师傅们 ,  还有那些原件有问题。

网友A:
都没有完全说明白,是换的那个三极管,它是做什么的,,原管是什么,新换的管是什么等,,

网友B:
楼主没有说清楚是什么部分的管子,也没说清机子没装机之前可以用多久.没办法帮你分析呀.

网友:
你说的那个是行管吗?肯定还有短路的啊

网友:
你说的是AOC代工的17电源高压一体板吧?烧的是高压部分的C5706?论坛上很多这样的案例,高压包有问题

网友:
换的型号不对吧

网友:
是啊  就是C5707  原来是这样    换高压包可以吗

网友(点评):
都是通病,换高压包和C5706,不过这样修不是很彻底,以后可能还会坏,有条件就改高压条吧。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没有完全说明白,是换的那个三极管,它是做什么的,,原管是什么,新换的管是什么等,,

是  C5706 这个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有说清楚是什么部分的管子,也没说清机子没装机之前可以用多久.没办法帮你分析呀.

是  C5706 这个管子   一分钟就不行了

网友:
是 C5706 这个管子

网友:
你应该烧的是对管吧5707或5706如果这样的话建议你还是去保护改高压吧  这样会长久一点

网友:
这样的话  要把高压线圈也换了   4个C5707换了      或者直接改高压板

网友:
改个高压条装上 不会再烧了

网友:
直接加个小的高压条,省钱省事省心

嗯!!疑难杂症直接换了 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
这样的话估计是高压包坏了,拆块旧板找个同样的高压包装上,

网友:
还是换通用高压板吧。肯定那个地方还是有问题。你没解决掉

网友:
C5706  C5707换了都必须加焊高压包。。。。通病。。。

网友:
电容  一并换了 再加焊高压包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
直接用待用的高压板上去不行吗

网友:
老掉牙的问题了,线圈和224J的电容补下虚焊

网友:
多么简单的问题,别搞得那么复杂

网友:
是电感补焊吧  电容一般都不会虚汗的

网友:
加个高压条  稳定

网友:
老掉牙的问题了,线圈和224J的电容补下虚焊  楼上的正解

网友:
还是改高压省心点!

网友:
我今天从收废品哪收了个回来,AOC19寸普屏的 ,也是5706爆了,我换了D1691可以吗?反正也可以用的,但是我不知道能撑多久啊 参数是:60V、 5A 、20W

网友(点评):
用不久,改高压条是最省心的。

网友:
补焊下,看看哪虚焊了

网友:
先换改高压板 ,再不行就灯管,再不行就是你电源板上有些小问题没解决 ,仔细目测下电源~~

网友:
高压包虚焊,引起的问题

网友:
单换5706 或者5707是不行的 你还有要看看高压线圈是否虚焊,同时还要把5706中间的电容换掉的。,

网友:
把2个管子中间的电容换掉就OK了

网友:
2G个C5706  还有中间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