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ZG 单用电池会自动关机。

楼主(2011-12-07):
今天遇到个怪现象,宏基4736zg 单用电池供电会自动关机,用电源适配器或者用电源适配器加电池都正常,单用电池肯定会自动关机。开始怀疑是电池问题,换了一块电池还是一样。后来也试了,电池到别的机器是正常的。
我在论坛上搜索了,都是用电池正常,用适配器自动关机的,用电池不正常的我还没有找到,可能是我不仔细。

另外,不要怀疑是电池问题了,我已经换了好几块电池试过了,这些电池也在其他机器证明是好的了。可以100%排除了。
请朋友们给我点思路。

网友:
有关机画面吗?是自动关机还是掉电?如果是关机,有没有尝试刷BISO?

网友:
应该是电池电量检测电路出了故障导致出现此现象吧。不知道回答的对否。呵呵

我也同意这种看法

网友:
查电池放电电路,从电池口开查

网友:
我估计是主板没收到电池电压检测信号,就认为供电条件达不到,就自动关机了。

网友:
电池相关电路确实不好查,请大师们给个明确的思路。我也学一下,谢谢

网友A:
对,是掉电。也不是立即掉电,随机的,但是时间比较短。如果小电流,并且电流没有变化,就不掉。

网友:
肯定是检测出问题了

网友B:
电池检测电路,查查电路上的二极管三极管有没有短路或者断路的情况,查下m-batvolt有没有把电池的情况反馈给ic芯片,如果没有的话,系统会默认电池电量不足,然后自动关机的

网友:
查充放电电路这块

网友:
查电池放电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检测电路,查查电路上的二极管三极管有没有短路或者断路的情况,查下m-batvolt有没有把电池的情况反馈给 ...

进系统,电池电量正常,用RMCLOCK检测,显示电压和容量也正常,说明主板是收到电池的电量和电压信息的。

网友:
NEC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
查一下充电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是掉电。也不是立即掉电,随机的,但是时间比较短。如果小电流,并且电流没有变化,就不掉。

电池放电会通过一个MOS管,自己对电路图找找看,测一下用电池时MOS管是不是正常的导通状态.

网友:
多半是PQ12不良或G极电压不够低

网友(点评):
PQ12我把短接了,还是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放电会通过一个MOS管,自己对电路图找找看,测一下用电池时MOS管是不是正常的导通状态.

公共点我测了,掉电时,电压没有明显变化,示波器测试也没有变化。为了验证PQ12,我把短接了,用电池供电还是会掉电。

网友:
是不是用一会才会关机啊,刚放上电池能用一会,这应该说明电池检测电路上有不良的元件,用一会电池电量低了,就检测不到电池关机了吧,我想应该查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