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F31g 换集成NB有感

楼主(2011-12-07):
这个NB是965的集成NB,客户拿来是开机短路,问客户咋坏的,说是不知道咋就坏了,那就拆机吧,拆机完,测试NB上面的电容有4个短了,和正常板子比对了一下,应该不是短路的,然后就报价了,换NB,因为NB附近全是松香,可想而知,上次修的水平虽然好吧,可是咋就不处理干净啊!!!上BGA拆机,用的无铅工艺,结果是重新值球的,不一会就摘下来了,拆机完后,在测量NB,不短路了,测主板也不短路了,客户居然能用焊接短路的NB半年,实在无话了,可以肯定是二修机,客户怕被斩一刀,说是用了半年的,这不管他了,反正手上有新桥,上新桥吧,反正报价也是新桥的价,上BGA,这桥确实难焊,焊了4-5次才把空焊问题解决,因为测量内存数据线,总有无穷大,上电,CPU无复位,好容易焊的没有空焊了,靠,还是cpu待机,0.9V,看来还是有问题,难道真的焊的太多次,NB挂了吗,一个下午已经悄然过去了,吃了晚饭,拿出来琢磨,不是要重新值球啊,可是烦啊,上假负载依然缺cpu复位,看图纸,发现cpurst有个1.05V的上拉电阻,开机瞬间测试电阻2端都是1.05V,晕倒,不是cpu座子空焊吧,想起,卸cpu的时候,cpu有点粘座子,该不是松香进去了吧,立马买来酒精,洗了半个小时,总算起机了。我晕啊,上家也够损了吧,把松香洗到cpu座子里面了,自己把生意做没了,可怨不得别人啊。。。。

网友:
楼主讲的也挺仔细,能上张图就更好了

网友:
不明白cpu接触不良怎么会拉低复位的?望楼能讲一讲

网友:
965的北桥确实不好焊。买回来的无铅北桥,有时候有点氧化,我一般都是回来重植球再焊,这样一次就能焊接好

网友:
可以上张图吗,我们可以理解的清楚下啊,这样有点小模糊

网友:
做维修就是要比别的行业要细心

网友:
图纸在店里的笔记本里面,就随手画一个了,看的别扭,但是情况就是如此的。电阻R 两端有1.05V,说明复位有了,只是没有传到cpu针上面,一是座子空焊,二是cpu针污染有大阻值。

网友:
大哥蛮细心的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