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蓝屏解决方法!!

楼主(2011-12-07):
装系统时!装一半出现蓝屏会怎么处理!起初我以为是内存有问题 硬盘有问题 结果都不是,那是什么问题。后来大家说主板有问题,我不相信 后来我又重新装了一个 然后在装的过程中 一直在按ESC键就直接装过去了 哈哈问题解决了!!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经验啊!说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顶一下!!
解决方法

网友:
这样也行,改天试试看

网友:
硬盘模式改了吗,另外又许多机子是挑系统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难解决啊,一般换个镜像的版本就行了,好多本就是不支持有的版本

网友:
想知道楼主装的是什么机型

网友:
我用GHOST装系统,重启后蓝屏,后换其它版本的GHOST软件后正常.
用GHOST装机蓝屏的可用此法一试.

网友:
是安装GHOST系统的话,大可能是加载某些驱动影响了才蓝屏吧?跳过了就好

网友:
这应该不可能吧

网友:
版本而已吧!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系统问题或是需要重新分区也可以,LZ的方法很新颖啊

网友:
驱动的问题可能大

网友A:
解压 驱动时 卡了 刷个BIOS

网友:
BIOS没设置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这是驱动与软件不相配的关系

网友:
跳过装驱动那里了?

网友:
软件问题 按ESC只是把文件忽略

网友:
什么驱动都不要装只装网卡驱动,进去后再装其他驱动

网友:
很强大 改天我也试试!!

网友:
驱动不兼容问题。

网友:
哈哈 学习学习 以后可以给客户装个裸系统

网友:
原来有时是需要多些不一样盘。系统。。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