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怪问题。。。。

楼主(2011-12-07):
机子开始问题是黑屏。。修好后测试没问题。客户拿走。。。几个小时后客户打电话说进系统到小箭头那就黑屏。听到有进系统的声音。把显示器开关显示一切都正常。。。后面客户把机子搬来。测试。。不进系统一切正常。。   重启到小箭头哪里就黑屏。。。。。这是什么鬼问题啦。。有谁碰到过不。

网友:
指的是进系统后显示的鼠标箭头吧?
这种情况考虑一下是不是分辨率或者是病毒的原因!进安全模式看会不会。

网友:
碰到过是分辨率的问题

网友:
频率超了?还是刷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
调分辨率,频率就好了

网友:
分辨率的问题

网友:
分辨率???进安全模式还没有试过哦。重刷程序这中故障会不会好呢。
  谁知道显示器主板的程序怎么写出吗。。我只会刷入不知道怎么写出。。

网友:
换个系统试下撒

网友:
客人的显示器不能支持高分辨率。你调低就好了。

网友:
超频超频超频。。。。。

网友:
明显分辨率过大

网友:
我的 经验 是  刷新平率高   分辨率高   不知有没有  站同 的

网友:
右击属性里面就可以调啦

网友:
确定是是分辨率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