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 无时钟

楼主(2011-12-07):
  今天修一块华硕的板无时钟,想请问一下有没有修过这个问题的?电压测试 内存1.9V 北桥 1.5V 。1.2V  CPU主电压正常,总线1.2V 。

  时钟芯片换过型号是RTM870T-954   14.318晶振换过。还是不行。
找了一块正常的主板测试RTM870T-954 各脚电压【把坏的的电压一起标注左是正常 】 如下  :
【1】0 ; 0 【2】1.61;  0  【3】1.65 ;1.13 【4】1.65;0.13 【5】3.35VCC; 3.4VCC 【6】1.65;0【7】1.63;2.95【8】0;0【9】3.23;1.00【10】3.35;3.4【11】0;0【12】0.42;0.27【13】0.42;0.27【14】3.35;3.4【15】0.42;0.26【16】0.43;0.3【17】0.42;0.3【18】0.43;0.3【19】0.43;0.3【20】0.43;0.3【21】3.35;3.4【22】0;0【23】0.4;0.3【24】0.4;0.3【25】0.4;0.3【26】0.4;0.3【27】0.4;0.3【28】0.4;0.3【29】0;0【30】0.4;0.2【31】0.4;0.2【32】0.4;0.2【33】0.4;0.2【34】0;0【35】0.4;0.3【36】0.4;0.3【37】3.35;3.4【38】0;0【39】3.35;3.4【40】0;0【41】0.4;0.3【42】0.4;0.3【43】1.35;1.35【44】0.4;0.3【45】0.4;0.3【46】3.3;3.3【47】3.3;3.3【48】3.3;3.3【49】1.57;1.57【50】1.42;1.35【51】0;0【52】1.66;1.0【53】3.12;3.4【54】3.4;3.4【55】1.64;0.4【56】1.67;3.7

量完后觉得9脚电压不太对测了一下外接了一个8.2K的电阻另一端接的电压有3.3V直接用镊子把电阻短接没想到时钟就出来了。关了在开还是可以就这样好了?搞不懂!!!

网友:
3.3V--------8.2K欧---------9脚    这个是时钟的EN ?

网友A:
这就是开机信号线路出问题了吧 可以重点测一下双二极管和开关控制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开机信号线路出问题了吧 可以重点测一下双二极管和开关控制三极管

没得图纸 难搞  拿来学习经验了

网友A:
现主板修一块才20大洋,哪有时间找图纸!

网友B:
先测VCORE供电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就想办法是你的时钟芯片的 EN 脚有3.3v的电压,一般情况下它是由两个三极管控制的,打掉其中一个三极管,让3.3V直接到EN脚这样时钟芯片就开启了!说白了就是打掉你时钟芯片附近和它相连的三极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主板修一块才20大洋,哪有时间找图纸!

我们一班收40

我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测VCORE供电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就想办法是你的时钟芯片的 EN 脚有3.3v的电压,一般情况下它是由两个三极管 ...

没得图纸的就是凭感觉修的

网友C:
何止是9#的 看你上面的大把的不一样 2#  4#  6#  7#...............好多不一样的 你怎么就单单选择处理9#呢

网友D:
找份图纸看下 这个信号是不是CK_PWRGD 没有这个信号时钟是不会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何止是9#的 看你上面的大把的不一样 2#  4#  6#  7#...............好多不一样的 你怎么就单单选择处理9#呢 ...

一般情况信号开启电压都是3.3 ,就觉得这个脚电压异常1.0V 难道你不会觉得怪吗?之后就检查外围电路  量的电阻的另一端有3.3 。对比一下电压就直接短接一下电阻结果就这样好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份图纸看下 这个信号是不是CK_PWRGD 没有这个信号时钟是不会起来的

关键问题就是找不到呀!找得到就好办了。

网友:
主板现在测试后,一切正常 以后大家遇到这种问题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就是没有时钟电压    谁有图纸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