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DELL服务器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1-12-07):
早晨刚开门,正在收拾刚发到的快件 ,一个穿着西服扎着领带的中年男子抬着一台DELL 390服务器 ,“师傅能修服务器嘛 ?”
能修能修 。。拿来吧拿来吧。小弟把机器接过
手。。。。先解剖看看里面。。哪个部件不好使了

一看内脏这还真有点专业服务器的意思,接上检测卡,发现走00。客户说电源是新换的。那这CPU不工作。没跑了。。基本是主板CPU损坏率。INTEL里只占10%不到。先不考滤。告诉客户是主板故障。要拆出来检测一下。客户同意了。动手拆吧 这鸟机很麻烦。拆了半天。。又拆开关板。。麻烦死。拆好后。拿到工作台上。接假负载开机。测CPUPG  CPURST#都已经正常了。。那说明主板已经正常的完成上电了。。剩下的事。就是寻址了。一般修到这种机器CPURST#完成。我就要看座子了(因为775的座子太喜欢空焊了)上带灯测试座呵呵大概有5分之一的焊点都开掉了。这下麻烦了看来这个座子。。是必需得换了。。。加热是肯定不可能了。于是给客户报了一个很合理的价格,客户很爽快的同意了。。那就动手吧上BGA机拆掉旧的座子,真可惜忘了拍照

。这个大板容易变型 。。并且铜片比较大以前的无铅曲线是搞不下来的。。于是重新修改了一下。几分钟。座子拆下来了。没有拍照又一大可惜--但不出我所料。U座下大面积的焊点都氧化了。。刷好焊油。。处理一下焊盘。。处理好的焊盘。。图片如下

这是处理好并且清洗干净的焊盘.....焊盘处理好了就要处理U座了,因为我们维修的PCB板多多少少都有点变型,要想提高点成功率我们应该把U座下面的塑料角切下来。这样针对一些变型的主板。。会提高成功率
处理好的U座如下图

继续看正面

处理好以后在焊盘上刷上一层薄薄的焊油如下图

像这样就可以了。下面的工作就简单了。。对好位置,把主板放到BGA机上调好曲线就可以开火了

焊接中......................

近景是不是更清楚????
几分钟后。焊接完成了。冷确后拿下主板装上带灯测试座。。却发现新换的座子的压杆和VCORE电感打架。。。我只好把VCORE电感拆掉一个脚立起来。然后把测试座装上。。按下开关。。全亮。。。还不错还不错。焊好后如下图

装好CPU焊好电感。。上电  00- - - - - -- - - -真的假的。不会还有故障吧?  别急别急。有可能是这怪板抓不到代码呢。。还是示波器来的实在。费了好大劲。。把那个板子拖到笔记本维修的工作区(因为只有笔记本工作区有示波 器)通电。。看BIOS总线是在刷刷的跳嘛 。怎么还是不走码嘛 。。。明明走了嘛 。。。拿过显卡接好显示器。果然机器已经显示了``OK后的效果图如下了

开机进系统了。。。正常了。。。。
维修内容比较简单,,因为有朋友说座775脚座成功率比较低。我主要的目地就是把我座775脚座的一些经验写出来。。共大家分享。。。希望大家能用的上。。

楼主的机器真强
哈哈 楼主换个座子多少钱啊 说下
楼主上BGA还带着内存呢,不怕考坏了内存条
楼主好文彩..................

网友:
座子下面不拖了?、、、、、、、、、、、、、、、、、、、、

网友:
很想知道座子是怎样植株的

座子都是换新的 没法植株

网友:
佩服楼主 ,最想知道收了多少米呀 ,(价格多少)

网友:
买回来的座子已经植好珠了,不用你去植珠的

网友A:
合理的价格是多少。

网友B:
好像有个BGA。。。。。

网友C:
内存条不怕考坏了

网友:
做子的侏好像大小不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个BGA。。。。。

怎么能是好像呢   那是肯定的啦

网友:
不错我有个板子,一会弄弄看。。

网友:
合理的价格,就是可观的价格,高手是怎样练成的,可以透露下么。

网友:
我换775的座子都是失败的还没成功过最多是加焊呀,这篇贴告诉了我原来要去边角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合理的价格是多少。

你认为多少算合理呢。饼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条不怕考坏了

。。。。要是离这么远都能把内存拷坏。我就不要BGA了。。用土炮算了。

网友:
问一下..座子去了边角..成功率是不是高了?没有边角..以后 会不会很快塌下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认为多少算合理呢。饼哥?

这个工作站,我们对同行一般是80-120.估计同行给客户是150-200吧。

网友:
楼主也太大胆了带着内存就干了,真是艺高人胆大,但是作为维修还是建议小心驶得万年船!

网友:
这个那里是服务器啊 戴尔品牌的主板  我们这里好多张  都没有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收300块不算高吧  哈哈

还行的价格。因为是整机维修。我们修的是裸板

网友E:
服务器以前见师父们修过,但我还没有修过,也没有见人修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行的价格。因为是整机维修。我们修的是裸板

整机也是修主板,我喜欢修这种故障 。。来钱比较爽。比 修本本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服务器以前见师父们修过,但我还没有修过,也没有见人修好过

   不会吧。????你去找饼哥,估计会见的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吧。????你去找饼哥,估计会见的多了。

是每台都能修好吗    桥的问题   是怎么修呢    有哪种桥吗?

网友:
楼主的775脚座 是换的新的吧! 植株的话我是没有成功!

网友:
楼主的BGA是什么型号啊,好精致!

网友:
能不能把曲线给分享一下啊  还有 BIOS 八脚 测哪几个脚啊 用示波器   我也有一个DELL的 X330 跟你一样故障

网友(点评):
是啊,希望楼主把曲线告知一下,我们也好学习学习

网友:
去点边角也是为了   能更好的对齐  因为座子不像南北桥  外围有一个正方形的线让你对齐  割开边角  可以看到主板上的焊盘和座子上的锡珠

网友F:
你们修工作站怎么这么便宜啊?有的工作站主板拿货就好几千~!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们修工作站怎么这么便宜啊?有的工作站主板拿货就好几千~!

关键是这个便宜

网友:
维修啊,维修啊!!

网友:
l楼主的那个BGA什么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合理的价格是多少。

180大洋,少了 不干!

网友:
我以前用土炮干过精英的,淘宝买的全新的775带球的座子,富士康的最贵将近10块钱,不过失败了(板子变形)。以后再也没玩过

网友:
板子是个普通的dell板子

网友:
你换CPU座桥上的散热片都没有取,太牛了,神啊

网友:
价格 我认为很合理  首先不是同行,再有动用BGA  再有整机维修 再有是DELL的机器还是个服务器  这个价格很合理了

网友:
有道理,这个座子不是太好取的,做上去就更难了,成功了是比较幸运的

网友:
学换座子很好。

网友(2012-01-07):
没想到饼哥还挺关心价格!

网友:
300块不算多啊,500块没试试看客户能接受啊,这个肯定是行业客户用的

网友:
  问下 一般用BGA焊接过的主板还能用多长时间 不是最好的 就是一般

网友(2012-02-17):
楼主换U座子,旁边电容那么近都没有拆的吗?没有鼓包的吗?

网友(2012-04-23):
不是当着客户的面做的吧,要不然你能收这么高!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呢?

网友(2012-08-10):
300块,  楼主干的是时候,  肯定乐歪了

网友(2012-09-17):
修的还不错,不过想知道,你的CPU座架上的球怎么弄上去的,我没弄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