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Q61 不能获取DNS 不能上网

楼主(2011-12-07):
客户拿来一CQ61,说原来开机不显示,说是拿到别的地方去修过,好像是刷了BIOS,现在上不了网
检查了下,网卡驱动正常,插网线有反应,可自动获取到IP地址,用CMD+IPCONFIG可查到IP地址,子网掩码,默认网关,没有DNS,有物理地址,重装系统无果,可以进路由设置192.168.1.1,用USB网卡一切正常。
求助......有遇到过吗

网友:
那就再刷一回BIOS看看先了,这问题简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