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00 NF-430-n-a3的烂桥修复笔记

楼主(2011-12-07):
一台修了两天的F500,今天总算修好了
前几天接一台HP  F500的机器,开机无显,6100的北桥肯定是显卡空焊了,想到这就重植了北桥,修复了,过了几天客户又拿回来了,说是花屏,自此悲剧开始了,开机一到滚动条就掉电,自己观察电流一超过2A就掉电,首先怀疑的北桥,因为AMD与北桥沟通有问题的话也会掉电,于是重焊了北桥,但是故障依旧,摘掉硬盘用PE可以正常引导,打了打硬盘到南桥的线路和供电也没发现什么不正常,怀疑南桥不良,索性直接把南桥换掉吧
       从料板上找了个NF-430-N-A3的桥植上球焊上去了,开机结果电流0.083电压根本起不来,NND难道桥是坏得?保险期间又把原来的桥给焊回去了,这下能上电但是电流到0.6卡住了,诊断卡显示CPU没复位,哎这个时候开始沉不住气了,说实话修板最忌讳沉不住气,索性又找一片主板拆了南桥给焊上了,这次和第一次一样,电流还是0。083,我看我真得是遇见鬼了,看来只能老老实实的量信号了,按时序一步步来,后来测量到S5没起来,S3有电压3.3V 用表笔在EC的20脚捅了一下电流突然起来了,不过仍是在0.6卡住

看来是又回到老样子了,后来不经意间碰到了一个8脚的芯片有点微烫,查了下图纸是pu6,1.8V转1.5VS电压

测了1,2,3,4脚都正常,费劲从同行的料板上找了个替上,结果还是发烫电压出不来,看来后极有短路,因为这片桥和前两片的现象一样,所以没怀疑桥的问题,拆了主板上无数的电容以后,最后还是怀疑到了南桥上,结果南桥一拆就不短了,哎 这个时候真得想骂娘了,我确定我拆的两个桥都是好桥但是为什么拆完在焊上就不行,修了这么多板换过无数的桥,要说失败的也就千分之一,而且机器用的是360,温差也不会太大,所以我怀疑这种桥受热点低,温度高了容易坏
       于是又找来一张料板,拆桥的时候没再用无铅的曲线,而且是再有铅的基础上加高了底温,这样保证桥的存活率,顺林拆掉,植球焊接,最后主板顺利跑吗,总算正常了
       还有关于掉电问题,不是主板的原因,是因为前几天同事用我的可调电源烧鸡把电流给调低了,结果我用的时候不知道,一超过2A就掉电,NND 严重的影响了故障判断,白白的花了很多时间不过还好总算都解决了

网友:
我现在有个返修机,来时不开机,换了SB,用了半月,开机掉电,差了一下午,原来内存供电公共端电容短路,修好了,第二天,客户又来了,开机进系统,2s就断电,难道是SB有问题吗,邪门了,不过我的这个机器是hp DV1000的,上岁数了,很可能还有别的地方电容短路,这年头啊,修机器的难赚钱啊,来修机器的真抠门,这破机器还要用。。。。还要跟我牛哄哄的。

网友A:
DV1000的板也没几个钱,难修的话就别修了,我前几天接到DV1000  4个地方短路,修了3天不短了但是不跑吗,后来查了查板子还不到200 想想还不够功夫钱的

呵呵。我都不这么修的,如果机器太老,先看看板子的价格啊
遇到不值钱的机器确实伤不起

网友:
难修的!和不稳定的要是板子不贵直接换!我就是这么做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DV1000的板也没几个钱,难修的话就别修了,我前几天接到DV1000  4个地方短路,修了3天不短了但是不跑吗, ...

呵呵。我都不这么修的,如果机器太老,先看看板子的价格啊

网友:
老一点的机器一般先给人报换板子的价钱

网友:
搞了半天是NND哦。不过好了就好。

网友:
哈哈 不管怎么说 修好了就是总收获!!

网友B:
限流了  搞出的意外  不是会闪红灯和有限流的声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限流了  搞出的意外  不是会闪红灯和有限流的声音吗?

闪红灯?限流音? 我的电源咋没这功能

网友:
也换过两个没成功的,看来温度高了不行,下回降低试试

网友:
遇到过F500屏线坏的.

网友:
有时候修东西还是要将兴趣 ,如果碰到难搞就不搞哪来那么多经验,多做多懂得后还是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