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M/N C A770维修

楼主(2011-12-07):
这个板其实有保修的,可是个客不想等,就叫我修,查各电压差不多正常,只有北桥电压有时有1.2V有时又没有就量那个W83323G一脚一时7V一时5V,换外接电容一样一时开机一时不开机,后来刷BIOS又不行,换内存槽下面两个棕色的电容也不行,再加焊北桥,(后来想想是加热到电容使个值有变化才跑了一下)开机行了,等装上机箱又不开机了,拿出同行那里修等了两天说行了等我拿回去又不行了气死我了,还收了我钱,后来跟她们吵,叫他们试多一会真正不行了,只好叫个客人换主板了,在那个垃圾维修同行(因为我觉得他们修东西实在太差了但好多人在那里修)那里补钱买了块二手板换上,今天有空拿出来研究一个想想电压不稳定会和电容有关,后来就把内存槽下边靠左手的三个电容表面一点不鼓包拆下有一个居然有一点点出水(6.3V1000U换成两个大一点的了金色的6.3V2200U的,开机一路跑,哈正常了。关机后N个钟又开机都正常了而且测W83323G 1脚一直是7.3V没有跳,嘿嘿又赚了一块板

网友:
这板拆配件就好了还赚的更多呢!

网友:
看起来好牛的板

网友:
至少能赚100RMB啊  恭喜啊

网友:
来学习一下吧

网友:
系呀这板子有中文BIOS,里面还有魔法超频功能呢HDMI AV视频光纤输出8声道,六个SATA六USB,一个PCI-E X16,一个PCI-E X1 一个PCI-E X4四个DIMM槽真多功能

网友:
是不是你换的电容不行造成的啊

网友:
呦西呦西        这种好事我也遇到

网友:
凄惨红的垃圾主板 只比神舟好点

网友:
7楼一开始我那个没有换到要点的电容,开始只换外面5V的两个电容后来才换的两个场管面里降了压的1.2V的电容

网友:
现在我用的就是 A770 TD3  呵呵。。  楼主赚了

网友:
我发觉这块板实在太好用了,用来修DDR2内存好好试,我原来用一块775针的主板有些根本进那个基地的维修光盘里那个R.S.T内存测试程序,又或者进了动不了的,这个板就会动还检测了那个芯片越坏,我有几条坏内存测出来了就吹焊了一下又搞定三块内存

网友:
怎么现在我测的W83323G的第一个脚是4点多伏了,怎么没有到7.1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