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点位图中,怎么看北桥中的两个点是不是有用的呢?

楼主(2011-12-07):
HP V3000点位图中,怎么看北桥中的两个点是不是有用的呢?因为还没用过这个点位图的软件所以希望知道的人指点一下谢谢了,我也点了那两个点下面我会截图上来的,软件下面显示#0这代表是不是这两个点就是空点呢,我用放大镜看了下这两个点好像是没有线连接的 ,唉好久没有发过贴子了,不过还是坚持每天都来基地看看,这一年又过去了,又在别的公司工作了两年了,现在正在为开自己的维修店做准备,年初准备开张,下面顺便也发点我现在修机子的地方和我的一些设备,希望新老朋友给予支持呵呵,也希望以后可以多和大家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
你可以用壁纸刀刮刮他头尾看看他通那有没有阻值如果是数据的话那他应该有阻值的

网友:
看点位图下边显示的$多少的,在上边查找的输入这个好就可以知道有没有连接外边电路了....

网友:
你要选显示PCB线路的那中模式,可以看到每个点连到什么地方,就可以知道是不是空点了,你现在模式是找元件位置的。

网友:
连接的话,有连线,空脚没有

网友:
根据图纸查  找到掉点的坐标 去图纸上看看连到了哪里?

网友:
此机已经修复,这两个点是无用的空点,没有影响的,谢谢各位,不过以后做BGA还是要小心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