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怪现象

楼主(2011-12-07):
同行打电话联系了说一台SONY 无法放电和充电现象,最后直接送来,接到机子,检查,电池接口的阻值没问题。接上可调,没充电,充电灯一直闪,就回答了电池坏了,机子发回去,到它那,打来说机子开不了了。郁闷,又发来。检查下,接可调无待机了。拆机,板上没检查到有短路地方,因SONY有个通病,就先COMS放电了,再接上可调OK 待机出来触发正常,订了新电池来帮他换,新电池来了 结果竟然不能充电 也不能放电。系统里检测到有电池,显示在充电 就是充不进,郁闷,怀疑不会新订的电池有问题吧,换代换的,不是原的!想了下,把老的电池接上去,插可调,等一下充电灯正常了。不闪,按了能触发,进系统后充电正常,可调拔掉没断电,电池也能放电都正常,心里轻松了下,关机电池拆掉,整个机子装好,上电池也就没插可调直接按触发,问题来了 按了没反映,接上可调有待机啊。。。按开关能触发啊,变成接适配器或可调后拔掉。用电池就可以触发,但前提你拔掉电池后装上去,不上可调又不能触发了,等于电池没放电,没待机。想不出为什么,要说电池到待机这段电路有断路的话,插可调后只要你不拔电池就正常,拔掉后就不正常, 谁遇到这种问题帮忙分析下,可能讲的有点乱,多包涵!

网友:
楼主再发清楚些吧!我真的看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
我表示没看懂。。。。

好凌乱

网友:
意思就是说你要插适配器开机后才正常充电!过后你拔掉电池再装回去,就不能直接电池开机,又要接适配器后才正常

网友:
我个人认为可能是电池的待机电压产生电路或检测电路,还有I/O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

网友:
新电池是原装的么?非原装保护板是不一样的导致这样的问题也有可能,换个原装电池的试试吧

网友:
sony 的副厂电池有些好像有驱动

网友:
唉,感谢各位,机子客户拿走了。说赶时间,过后好像听说拿到其他同行那修,好像换了两块电池,其中一块就OK,破老板买的破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