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D-09B喇叭一放歌有滋啦滋啦杂音,好像这本都有这种通病,有高手修过吗?说说

楼主(2011-12-08):
东芝L600D-09B喇叭一放歌有右声道滋啦滋啦杂音,插入耳机正常,用无缘小音响开最大,也有杂音,好像这本都有这种通病,有高手修过吗?网上查都是好多没过保就出现这种问题,论坛里有谁修过,说说

网友:
如果喇叭都是好的就查功放电路

网友A:
我的电脑也是东芝的,型号是M355,我解体看了一下,里面的喇叭中有布的位置都裂开了,声音一开大就好大的破音  真想有换一对的冲动

网友:
我也见过很多新的电脑 东芝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用喇叭放音乐时,声音开最大的时候,都会卡住似的

网友:
建议换对喇叭,像你说的,内接正常,接音响最大也滋滋,是你音响问题吧。好多音响或喇叭都质量不太好,声音一大就滋滋了。。

网友:
很多都是喇叭有问题

网友:
换一对喇叭吧

网友:
换喇叭试了吗....

网友:
换喇叭,不行就查功放电路,尤其是看下电容

网友:
换喇叭吧,肯定好

网友:
喇叭问题吧,HP4416S 那一款也是经常性坏喇叭或者吱吱的响 或有杂音

网友:
换喇叭,不过一般我们都是重新弄下驱动,不行就换喇叭 你这种情况

网友:
会不会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换对喇叭来试下

网友:
打下喇叭阻值应该是4欧 太小就说明用暴风影音放大音量烧坏了 估计你不玩功放玩的话直接把喇叭接在个小耳放上试试,或者接在Mp4内置喇叭上那上有功放芯片另外这喇叭挺TM贵的

网友:
先排除喇叭,看看功放是否有不正常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脑也是东芝的,型号是M355,我解体看了一下,里面的喇叭中有布的位置都裂开了,声音一开大就好大的破 ...

后来喇叭拆开一开膜振裂了,我搞点两面胶粘一块弄大点,厚点,结果发现声音正常,左右听不出来差点,然后把它底下压在壳子上,应该不会再振开,很完美

网友:
好的,就死马当活马医,试试看看吧

网友:
明显是 喇叭的问题的。

网友:
喇叭坏了  东芝的喇叭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