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920 键盘和鼠标不能共用

楼主(2011-12-08):
一台ACER4920的机,刚开始是显卡问题,换了显卡后经常的花屏。最后给收回来了,今天没事就再去买个显卡装上  哎  OK了,装机  发现键盘 触摸不能用,键盘是一个都不能使,就逐步的查看也没什么问题的啊,但断开触摸后,键盘只在冷机刚开始进系统能用,到后面就慢慢的所有键都不能用了,但机器又没死机啊!难道是南桥有问题了吗?

网友:
你先换个EC试试

网友:
换个适配器看看吧我以前  也遇见过

网友:
键盘问题吧。。。买个键盘就行了,好多都是系统前能使,后就不能用了。。

网友:
刷个bi os看看,不行再换EC,不行再换南桥

网友:
这个我换过键盘

网友:
不行换个IO和南桥

网友:
你做过的地方是不是用过很多的助焊剂?如果是的话就用香蕉水多洗洗。用的不多的话就很可能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估计是南桥挂了

网友:
kbc虚焊或者不良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先换键盘看看.不行就刷BIOS试试.

网友:
楼过学习一下!结果出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