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纠结性问题 不敢轻易下手

楼主(2011-12-08):
一台联想E42L  集成显卡 X3100  965的北桥 开机只要不运行2D或者3D画面的游戏或者测试软件用着一点问题没有连续测试了12小时无发现死机蓝屏问题  如果只要一运行游戏或测试软件就花屏 接着3-5秒钟死机  之后就变蓝屏 提示“igxprd32”   系统替换安装了N个版本  内存也换了  驱动也绝无问题  网上所谓的X3100驱动版本问题我也都试过 无效果  难道是集成GMAX3100显卡的这个965GM北桥的问题吗
有朋友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
联想E42L  intelGL960+ICH8M 集显GMAX3100
补充一下 :热心朋友所说的办法我都试过不见效果  所以大致判断是北桥故障 不敢轻易动北桥 所以我想确认下是否是北桥的问题   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嘛

网友:
建议装WIN7或VISTA

网友(点评):
XP win7 都不行

网友:
装的是XP还是WIN7的系统呀,有些早期的机型不是很支持WIN7,建议去官网下载个GMAX3100驱动

网友(点评):
XP系统 win7都试过 驱动全部也都安装了一遍 问题还是旧镜重圆

网友:
上次有一台。。G430也是你这个故障。不定时蓝屏。最后是北桥问题。。。

网友(点评):
这台的情况是只要一运行2D、3D或者测试软件 马上死机 3-5秒变蓝屏 不运行那些东西的话一天都木有问题

网友:
遇到一台是病毒问题

网友(点评):
系统做了N遍 病毒可能完全排除

网友:
是cpu的问题,你换个高端些的cpu就会没问题了。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几次。

网友(点评):
拿了块E43A T4400的U试了 问题一样 CPU排除

网友:
换个高端的U试试

网友(点评):
U也换了 排除U的问题

网友:
那就动桥吧

网友:
这种问题只有挨着挨着排除的   先软后硬

网友:
建议装WIN7

网友:
换个CPU 吧 我修过1个是进系统蓝屏的。。换了就好了

网友:
over  狠了下心 直接换了个北桥故障解决了 北桥问题

网友:
桥有什么不敢动的

网友:
965北桥确实不好做

网友:
我以前接一本子,型号记了,集显的,945 GM的CPU温度高到55度就死机,换CPU也不行,后来想CPU温度高,北桥温度也会高,直接换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