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31 amd 216tqa6ava12fg的北桥加焊温度

楼主(2011-12-08):
上部235下部200时间都50做完后不行,上部240其它不变 ,做完后鼓包了

网友:
下部加高点,时间延长点

网友:
上面的温度一般都不要超过230,拿不下来就把下部的加高一点,我一般也都没有超过260。大多都是不到这个温度都可以取下来了,上面太高肯定要爆桥的

网友:
教给我们把桥做鼓包了的经验??不同的BGA焊接机温度控制不一样,在你那个机器上不行,不一定在别的机器上也不行,我这里用的一般都得260(上)265(下)无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