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80G IDE2.5寸硬盘不读盘了

楼主(2011-12-08):
原来作移动硬盘,后来插上不认了。当系统盘装上,结果
笔记本
开电源后反应极慢。我要里面的内容呢,请问怎么解决?是不是电路板出问题了
笔记本

网友:
数据恢复吧,看来楼主不是做维修的

网友:
可能是硬盘有坏道啦,进pe把数据拷出来,再用mhdd出来下坏道,不行就低格,低格不行差不多挂了

网友:
数据重要就要数据恢复了

网友:
硬盘坏了。数据恢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