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本进水,有两个1M_6件不知道怎么换了,帮帮忙

楼主(2011-12-08):
PR152 PR151 坏了,,腐蚀掉了,但我现在想找能用或者代替件不知道换啥样的,本人小白,希望有人帮帮
进水

网友:
这个就是普通的1M电阻就行 找个换上就可以的!
同意楼主:
5.0
chouwanqing
同意楼主:

网友:
永强电子
同意楼主:
谢谢了

网友:
没什么特别的,板子上多得是,1M的电阻
同意楼主:
5.0
永强电子
同意楼主:

网友:
普通电阻,找一个换上就好了
同意楼主:
5.0
永强电子
同意楼主:
谢谢,修好了

网友:
图纸 不是说的 1兆嘛 直接上
同意楼主:
5.0
永强电子
同意楼主:
谢谢,修好了

网友:
这些都不是精密电阻, 好找的很。
同意楼主:
5.0
永强电子
同意楼主:
谢谢,修好了

网友:
恩,电脑修好了,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
恩!有图纸维修就是得心应手啊!

网友:
1M的电阻,到处都有

网友:
这个是分压电阻,一般在广达的12V升压电路上为有一个一M的电阻作为限流则要吧到那上面找,如果实在找不到,可以把下面的一M的电阻也给换了,只要两个电阻一样则可,以达到起到分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