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两颗大电容多少值替换合适?

楼主(2011-12-08):
这两天有修到两个长城 ATX-350P4 额定250W 电源。原大电容都是680 因为手上没有这么大的,就问同行他们只要是一样的换上去都没有用,一对换就行了,然后用一对470的换上去另一个电源用的是330一对。今天试了一下加两个光驱负载,可以驱动。
请教一下,这样可以吗?如果容值比原来的小会有什么的影响?

网友(点评):
低功率的电源。330 470都没有问题 ,只要耐压不比原来的低

网友(点评):
就算你换上220UF只要是一对一起换都行的,至于你后面带的负载就......

网友:
就怕时间用不长

网友:
完全可以正常使用,只是电源的输出功率会下降达不到250瓦。

网友:
要看你到时上机的负载多大,如果是多核加上比较猛的独显估计是不行。

网友:
耐压值一定不要小,容量可以+—20%左右

网友:
在原基础上越大越好,小的话会影响功率而已

网友:
只要电压稳定那个电容小一点问题不大,但不要小太多

网友:
个人觉得会影响功率而已

网友:
其实只要伏数一样,一般容量大一点也是可以的。   比如你那个680的  可以用800的  1000的  都可以,

网友:
只要输入交流电压不低于200V以下,可以代换。

网友:
能代换,没问题的

网友:
完全可以的,要换就要一对都要换,耐压要相同.

网友:
把家里面的坏电源翻了一往遍,终于找出一对680换上去了。怕怕。

网友:
用330微法的两个两个并联最好,容量基本接近;但470微法也能用,就怕电压波动大!对硬盘不好的!

网友:
刚才加个光驱上去发现风扇运转速度加快了很多是不是带不起负载了啊?

网友:
只要容量差不多就行,只是要检查那两个均压电阻有没有开路,如果开路的话电容还会坏掉的。我也经常这样换的。

网友:
最好是大于或者等于原来值。否则功率受影响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