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改风扇长转,重启会报风扇,不重启就不会报错,

楼主(2011-12-08):
IBM T61 改风扇长转,重启会报风扇,不重启就不会报错,,,我想怎样让他重启不会报错,,有试过的,,给小弟说下,

网友:
记得IBM都好像改不了,都会报错。既然重启才会报错,那就将就下啊

网友A:
IBM T61的风扇不能改长转,只有刷长转的BIOS。

网友:
电路不好弄,还是从bios下手吧!

网友:
ibm 的我真还没有见过改风扇的,

网友:
旁边加个小开关,控制风扇的,仅供参考

网友:
IBM改完都会报错的,有自检的,想不报错,就得从自检那块研究,,我没有研究过。。。

网友:
之前我也改过 总是报错  后来 就不改 IBM 的了呵呵

网友:
ibm不能改风扇吧

网友:
好像有长传的bios。电路不能改的。

网友:
IBM的没改过  好像听大鸟们说改可以   不过不跟别的机器不一样   你请教大鸟吧

网友B:
我又软件你要不?IBM T60 T61 手动控制风扇的软件。

网友:
ibm的机器散热做的很好,有必要改吗

网友:
ibm的散热都还不错的啊,不需要改什么常转吧,噪声大还费电。得不尝失啊

网友:
好像可以装个控制风扇的软件,直接改是不行的

网友:
风扇改不了,可刷长转的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IBM T61的风扇不能改长转,只有刷长转的BIOS。

请问哪里有长转的BIOS?我也想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又软件你要不?IBM T60 T61 手动控制风扇的软件。

我也有一个这么一个,,不知怎么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又软件你要不?IBM T60 T61 手动控制风扇的软件。

可以给我吗?我的T61也想改,我的QQ:159205095,谢谢你了!

网友:
我已经发到论坛上了。你看看。

网友:
我改过可以的。不过要加延时电路跳过自检这段时间就行了。也就是简单的RC延时开关电路并在风扇供电就行了。

网友:
好像IBM的不能改常转吧?有自检的,改了会报错,我师父教过我的

网友:
论坛里有人发过这种帖子,好像是要加个电阻,你搜搜。

网友:
机器本来故障是不是就是FAN ERROR   IBM改是可以改  麻烦      所以加点油不就O了??

网友:
这个是BIOS资料问题,刷刷就好

网友:
怎样加呢,,能否详细点,谢谢

网友:
SL410K的该过,成功了

网友:
切时序···接风扇自检过后产生5V的大电压,很显然没有···但是应该有办法改下延时改下时序···我一直想琢磨的做法,但是功底不行啊······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给我吗?我的T61也想改,我的QQ:159205095,谢谢你了!

有二个版本,好好研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二个版本,好好研究吧

我下载了,能详细说说怎么用吗?谢谢你了!

网友:
别费劲弄 咱们是赚钱的   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