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于植株的经验

楼主(2011-12-08):
最近小弟刚买个迅维CF260,植株老掉珠,学哥学姐们有啥好的经验,晒晒吧

网友:
1,耐心2,小心3,温度4,均匀。不知你理解吧

网友:
焊膏有讲究的,涂抹也不能多,经验不足最好带网植

网友:
温度;有铅的180度左右     无铅的210度左右     是底部温度

网友:
1注意要脱干净;2焊膏要涂均匀,适当;3吹时注意温度和风速。

网友:
你的焊膏不好吧,我以前也是这样的

网友A:
最后吹时,温度要适当高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吹时,温度要适当高一点!

无铅的最高调多少度啊,有铅的多少

网友:
带网植,控制好温度

网友:
植球是温度控制在350度左右,自己多感觉几次,就ok了!

网友:
做BGA时,一般有铅的控制在200左右吧!

网友:
无铅的,225左右吧,但是也有变化,得看你自己的BGA返修台固定温度。

网友:
呵呵 无铅 红外 235路过

网友:
有铅200左右,无铅25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