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需要切换外接显示器才显示

楼主(2011-12-08):
一台联想y450,客户摔过起初换了一块硬盘好了,使用两天后突然黑屏,客户拿来后开机一看正常,于是留下检测。大概半小时左右又黑屏,结果在开怎么都是黑屏。加焊了南桥后居正常了。于是客户使用了大概二个月左右又出现黑屏不显示,但需要切换外接显示器(不接显示器只需按切换按钮)才能显示,系统很稳定,就是开机后必须切换一下外接才显示。不知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研究好了,写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有的笔记本在BIOS设置里有,外屏和内屏切换的选项,你试试看

网友:
我也有一个和你一样的。外接才能亮

网友:
查查外接那块看看

网友:
查查屏的时钟数据线看有异常没有

网友:
摔过的弄不好把独立显卡摔虚了。

网友:
应该是线路的问题吧

网友:
上次有个客户过来也是向你那样的问题,后来装了下系统也没有好,就不弄了。期待楼主能够修好

网友:
显卡,它有两个信号,一个模拟,一个数字。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楼主加油,这么多兄弟等你好消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