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显卡代换

楼主(2011-12-08):
r61的显卡  接机时显卡报警原来是g86-740-a2的   换成g86-770-a2 现在时灰屏  代换是好像主板上有个电阻要改显卡模式  有哪位兄弟知道的  说下哦  谢谢了

网友:
我这边的 61 不敢上BGA  虽然我的是红外的

网友:
就是显卡背面的那两个电阻啊,

网友:
名听说要改电阻啊    我以前修也修过    直接换770的显卡就OK了   怎么还有改良么?

网友:
741  是改良的  我都是换741  不过价格不便宜

网友:
直接换个升级板的显卡上去就OK了   不用换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