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华2025驱动板改后背光暗的问题

楼主(2011-12-08):
乐华2025驱动板改后背光灯特别暗,信号线和12V都接好了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改的高压板上应该有个控制信号得3V,你看看是不是接对了。。现在可以跳亮度吗?

网友:
特别暗  是没亮  还是亮了点   信号是几V    没亮了话会不会是信号线没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