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50

楼主(2011-12-08):
这机器拿来本来是有时会死机,轻敲一下又能工作一会.我想可能是虚焊了,补焊的时候因为忘了把BIOS电池取掉,在焊点溶化的时候,BIOS电池炸了,我看了一下好像没掉件.但现在能上电,黑屏.电流跑到0.92A,各路电压都有输出.
请各位大虾帮忙,这个应该怎么查.

网友A:
这个就不好说了 看下外接能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不好说了 看下外接能显吗?

多开几次以后起来了,再重做显卡.现在正常了,不知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