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板5V正常,15V接负载低?

楼主(2011-12-08):
电源板通电5V实测5.17V,15V实测为14.2V.接上负载后5V正常,15V为12.4V。已经把15V的电容全换了,D201 R202 R203 R204 R205 R206 R208测量正常,tl431也换了。次级除了光藕没换其余都正常,求维修思路?具体要检测哪些文件???

网友:
看看反馈电路。

网友:
更换817B及其周围电路

网友:
光藕换了还是一样,接负载只有12.4V。现在是不是只有换DM0465R了,手中只有Q0465R,不知道能不能代换。

网友:
只要正常工作何必理他

网友:
测电源芯片DM0465R的1脚电压为324V  3脚电压11.4V 4脚电压0.3V 6脚电压321V。请问芯片是不是好的,接着要检测哪里???

网友:
检查D201是否有漏电存在?自豪拆下来测量。

网友:
15V的负载是什么,如是灯管则正常。。。。。

网友:
代负载能力不行,或者是后面负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