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重装系统记

楼主(2011-12-08):
前天一客户说系统崩溃要求重装,一切顺利安装。昨天客户又拿机子过来说安装的系统有些小问题,首先的触控板没有办法热键切换(FN+F3),官网下载了触控板跟QUICKSET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个问题是玩CF跟魔兽FPS不正常,CF一般在30几有时会跌到10以下,这台机子是INTEL跟ATI双显卡,装系统时是驱动精灵下载的双显卡驱动,桌面右击配置了一下双显卡的属性,把游戏都设置成高性能的,但进入游戏FPS值还是不正常。想想问题应该是在双显卡没有自动切换,进入BIOS发现没有可以关闭INTEL显卡的选项,进入DELL官网看看有没有可以更新的BIOS,有一个最新版本的A07,看到补丁和增强功能,呵呵问题找到了,就是BIOS的问题。更新一下BIOS,CF的FPS稳定在75以上。

网友(点评):
楼主英明那三星你还修不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8350-1-1.html

网友(点评):
zhanqs 做维修这行风险在所难免,谁没吃过亏。但如果怕风险不敢尝试那还谈什么维修,当然这个我的观点跟个性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8350-1-1.htm

网友:
你也是真够有耐心的,能正常用就行啦,游戏能当饭吃啊!甭理他!

网友(点评):
呵呵,我的客户群都是游戏迷(大学)。

网友:
这个应该要加钱吧,系统是系统,游戏是游戏。

网友:
确实得加钱

网友(点评):
学生会说我原先的系统可以玩被你一装就不能玩

网友:
这的确就不好再加钱了。

网友:
我也是 n4110

网友:
你也是真够有耐心的,能正常用就行啦,游戏能当饭吃啊!甭理他!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8350-1-2.html

网友:
这样的情况换我是不会帮客户刷bios的,万一失败成本太大,收入和成本不成比例啊

网友:
不容易价钱就看楼主怎么说了!

网友:
BIOS刷坏了就麻烦了

在系统里刷BIOS时要求电池跟适配器同时在位才可以运行程序,出错的可能性非常非常低,

网友:
也许是你运气好没刷坏过也许是你鸿运当头刷坏了碰到个好说话的客户,等你碰到一次难缠的客户你就会深刻提醒自己别去多事了

网友(点评):
做维修这行风险在所难免,谁没吃过亏。但如果怕风险不敢尝试那还谈什么维修,当然这个我的观点跟个性

网友(点评):
楼主英明那三星你还修不

网友:
垃圾电脑噢 挣了几个钱

网友:
因为早就听别人说刷BIOS有风险,所以一直没有刷过。我佩服你,如果怕这怕那的确成不了事。但客户关系一般还是得加收钱。这样才能成正比。

网友:
刷BIOS肯定要加钱的呀!LZ真善良

网友:
既然是刷BIOS解决的,那么在重做系统前顾客的机子玩游戏也应该有同样的问题,可是他拿这样的问题来找你,也真是没办法。
我平时给人上门做系统,顾客麻烦点,要求多点都没事,我最烦的就是找后帐的,装完没几天又说这里有点问题,那里有点问题。然后又让我们去弄,实际大多都根本不是系统问题,而是用户自己设置等问题。搞得好像只要我们给他做过一次系统,以后他机子有什么不知所谓的小问题我们都得免费上门给他弄似的~你要说不是你系统的问题,他就说以前我装系统怎么没遇到这事,如果你知道什么原因,比如用户哪设置的原因,你说远程指导他弄,他就说他不会弄,你说了他也不懂。咬定就是你系统没装好。真TM气人~!

网友:
很给力,楼主很有耐心,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