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处理器维修经验!!!

楼主(2011-12-08):
其实处理器大家都知道,NVIDA的显卡大家都知道吧,他的通病是虚焊,而AMD处理器也会的,大家都知道AMD处理器坏的机率比英特尔的高,就是因为AMD的处理器也会虚焊的,想修复它的话,用BGA返修台加焊可以成功修复此类问题,本人修复了近10块,至今人在使用,客户也没有返修问题。。。下列就是图文,仅供参考,在此警告,---在维修时不需拆开CPU,我拆开是让朋友们跟进一步了解他的构造,要维修直接让CPU上BGA ,温度在(HP V3000维修显卡的温度在此+10度左右),专属原创--明扬电脑医院。

补充内容 (2011-12-10 09:51):
首先检测CPU是否能维修的,先用好的主板检测CPU有无复位,有复位了然后用BGA加焊CPU,先固定好位置,然后设定好温度,加焊时,CPU针脚朝下,用260°左右的温度加焊也就是用加焊V3000显卡那样的加焊,直到BGA报警结束

补充内容 (2011-12-10 09:53):
一般有复位的90%能修好,等到冷却后,试机,以上是维修流程,仅供参考!

补充内容 (2012-8-11 17:37):
直接加焊,不需要加任何东西,待冷却了无需刷洗,上部温度220度左右下部240左右加焊大概150秒这样
本、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4.5

网友(2012-06-25):
装上机卖出去,客户来回都抱3趟了,没办法只好换个好的上去。。这个还是不浪费时间了。

网友(2011-12-15):
有时我都拿风枪高温吹一会 这样也可以
继续努力
支持下
大多都是BGA下来的时候是好的,多点几次机子就佬问题就又出来了。。。。
这个其实是美什么用的,我秀过20个,好的就4,5个这样,成功率不高,。。。。
红点是不是用来加热的?
确实是人才
给力
红点应该是红外测温
红点可能是红外控温吧,楼主的烤炉真给力
晕了, 把同意弄成反对了。 天赐一道神雷劈死俺吧!
很实用的维修经验,LZ能在这分享给大家,超感动!跪求版主加精!
红点应该是激光定位
哥们我没看明白,U上的红点是什么?

网友:
上次发那个不专业,给大家带来不便,应维修朋友邀请再次发帖,更正原有的缺陷

网友A:
我用风枪也修好了的。

网友B:
这是什么时候的  U我怎么没有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时候的  U我怎么没有见过。。。

我前天发的,以前的图文不是在一个板块的,没弄好,现在重新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风枪也修好了的。

恩,但是那样短时间还会坏的

网友C:
CPU应该是AMD2600+~3000+的吧,这样的CPU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应该是AMD2600+~3000+的吧,这样的CPU很便宜

AMD的都可以哦!

网友:
这些CPU上板都是没有什么信号或是其它什么的

网友:
方法确实可行,我也用无铅的温度修好过笔记本的,也没返修

网友:
还能这样整啊

网友:
没弄过  坏了都丢了 也没焊过

网友:
关键是,我该如何判断CPU是虚焊了还是彻底的坏掉了呢?

应该是要加焊过后才知道 虚焊的应该有一定的几率能搞好 彻底坏掉的肯定搞不好了
对额怎么确认?难道是不管怎么样,先焊了再说?

网友D:
intel t7700的蓝屏 我也这样搞好过  没返修

网友(点评):
你是神吗

网友:
上部红外线 下部发热砖的返修台啊   直接加焊CPU的少见哦

网友:
楼主,看不懂,你这是不是只是下部加热,还有那个表看不懂,希望楼主讲的详细点,BGA我是摸都没有摸过,只是在远处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intel t7700的蓝屏 我也这样搞好过  没返修

哇塞!你强啊!

网友:
我最近有好几块AMD CPU坏了,但不知是否是虚焊。

网友:
楼主的BGA台怎么像路边摊的烧烤炉?

也太长了点啊。
哈,有同感...

网友:
看了你的帖子,用预热台,240度,加热45秒,也能好,我以前都是用风枪的,弄好一个,自己修板用,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