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12-08):
电源电池都能正常开机,但充不了电,是什么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点评):
问题点就集中在充电电路这一块,下图纸,看充电芯片这一块,搞不定就取论坛搜搜其他人的维修经验

网友:
充电芯片坏了,刚遇到过这种情况,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点评):
有关系,但是要查图纸,不要一味换零件,有时候就是容易本来是好的被换坏了,自己都不知道,当你找到问题点的时候,却发现还是不行,那就郁闷了

网友:
往  充电 电路上 走  上面有电容 MOS管  最后芯片  MOS管 坏的记

网友:
换充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可能跟I/O有关系?

有道理,那充电芯片的的工作条件大概是哪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