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9000

楼主(2011-12-08):
DV9000 CPU电压1。5V 偏高 CPU电感无波形 电流直线上升
AMD的CPU是好的 CPU芯片MAX8774  手中没有的换 VID阻值都正常
一般什么问题会导致这种情况 这机器北桥是通病
nf-spp-100-a2这个北桥与6150代换吗 这个北桥上面所有电容都是12欧 只有一个400多欧
在扳子上测量的、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桥可能是好的 拆下来阻止就正常了

网友:
这种板可以跑卡的,可以看一下跑什么代码!或者电流跑到多少了?说清楚一点

网友:
nf-spp-100-a2这个北桥与6150 肯定不能通用的,一个是独立主板的北桥一个是集成主板的北桥

网友:
先把cpu的电压修正常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