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新显卡引起不能关机

楼主(2011-12-08):
一客户的7300显卡坏了,我换上全新的小影霸G210后,开机,开网页都很慢,关机也关不了,关机时卡在桌面的背景图就不动了,但是没死机。更新的显卡驱动也没用,客户不让重装系统。再换上一个二手的显卡上去又一切正常,但客户又担心二手的不稳定。就这样到手的钱飞了,。。。。

谁有遇到这样的事,新显卡我换别的机器上一切正常,不重装系统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楼主有用光盘里的原驱动装过嘛?

网友:
嘿嘿   我刚刚植成一7300的显卡

网友:
估计是驱动引起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买的山寨货

网友:
你那块是工版的显卡吧?要专用的配来的光盘里面的那个显卡驱动

网友A:
是吗?刚好拿错光盘了,用了小影霸另一个型号的光盘,天啊。。。。。。。。。后悔啊。。。。。。。。。。。看走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吗?刚好拿错光盘了,用了小影霸另一个型号的光盘,天啊。。。。。。。。。后悔啊。。。。。。。。。。 ...

你有空最好就放到一台机试下张显卡是不是一定要用配套的光盘呀,下次就不会走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空最好就放到一台机试下张显卡是不是一定要用配套的光盘呀,下次就不会走宝了。

我用另一台机器,重装了一下系统,没问题,没有用原配驱动,用GHOST自带的驱动,也OK,

网友:
哎,用驱动人生打驱动也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吧。

网友:
不让重做系统 怎么弄?
楼主210赚多少钱

网友:
卸载原有驱动然后再装,像是驱动冲突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