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不通电。求教师傅。。

楼主(2011-12-08):
本人小白。CQ40不通电。应该查哪些地方

受到警告 2#

网友:
自己顶一下。。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要检查的地方那就多了,南桥,北桥,显卡,内存,CPU等

网友:
我记得CQ40有个通病,开关放放点就可以了,试试

网友:
哥们,你这样问谁能告诉你呢?不通电你也不说清楚,有没有待机?待机芯片,保护隔离是否有电压  多了去了

网友:
先看待机;然后开机的条件满足没有。

网友:
不同点  AD到公共点 查查

网友:
还真是小白啊,问个问题都这么白。还是要去培训一下才行

网友:
查一下公共点啊!

网友:
07年注册的?应该是老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