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液晶掉电

楼主(2011-12-08):
我接到一台液晶显示器,15寸的,外接适配器的 客户拿来的时候是这样的问题,插上12V,开机正常显示无信号,只要插上VGA数据线,就掉电,指示灯灭掉了,在怎么按开机键,都无反应的,我拆开后,经检查,高压双灯的,灯管有一条坏了,换单灯的,只点一条灯管,可以了,没拷到5分钟,情况又来了,现象还是依旧,掉电,驱动板是叉八的,没有现货,只能修,把控制电路的原件什么都换完了,还是不行,难道还真得换板吗,那位高级维修师傅指点一下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既然都这样  LZ 还是把  灯管换了吧   估计就可以了   灯管都换了  还是不行的话  那高压条也有问题   一般换了灯管肯定好了

网友:
双灯的你换单灯有没有取消保护肯定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