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0高压条供电是多少V?来自公共点的电压么?

楼主(2011-12-08):
x60高压条供电是多少V?来自公共点的电压么?

网友:
一般都来自公共供电。有19V,跟5V的。如果是5V建议改成19V的。

网友:
通过什么管子转换出来的啊? 管子位置在哪?

网友:
屏是LCD ,还是LED。LCD就是传统的高压条有19V和5V两种,19V高压条它的供电都很容易找到的直接到公共供电端,由开启信号打开或关闭高压的。5V高压条直接5V主供电或者受控于管子。LED屏高压条有的做在屏PCB板上,有的做在PCB主板上或者单独一块升压板,高压板供电都是连接到公共供电上进行升压点亮LED灯,也受控于高压开启信号控制。

网友:
X60   121宽LCD  这个在主板上一下就量到的 你要是要改高压的话灯就没有了  建议修好

网友:
一般都是19.5V~~

网友:
找到了,板子屏线接口旁上F3保险烧了,